GA-P41T-D3P Rev1.3不触发 待机正常,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楼主(2017-09-17):
GA-P41T-D3P Rev1.3不触发  待机正常,短接绿线可以开机

网友:
..........................断线了吧

网友:
短接绿线可以开机,证明没有短路,是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有短路吧,你具体仔细查查

网友:
主板就是这样吗 ATX电源 拉低绿线 要么短接绿线

网友:
会不会又是IO的电压监测的问题,取样电路电阻漏电之类的问题。

网友A:
测一下绿线的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绿线的对地阻值    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绿线到IO没有短线有5V电压

网友:
查查PSON到绿线之间是否断线了

网友B:
怎么个开机发,如果说短接开机排针之后,再短接绿线与黑线,可以亮机进BIOS,那说明PSON这路就是没能被拉底,不是断线就是IO或者PSON转换部分出了问题。如果说短接绿线和黑线仅仅是风扇转可上电,但是显示器没显示。那只能说明一个,那就是主板不存在短路罢了,你还得安正常不开机的流程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开机发,如果说短接开机排针之后,再短接绿线与黑线,可以亮机进BIOS,那说明PSON这路就是没能被拉底 ...

直接短接绿线,测好多供电都没有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接绿线,测好多供电都没有出来。这是怎么回事

说明连最基本的SLP_S3都还没出来。因此你这情况就还是不触发,好好查待机条件和开机电路,必要时候测量下是不是需要换南桥。P41南桥是82801GB。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明连最基本的SLP_S3都还没出来。因此你这情况就还是不触发,好好查待机条件和开机电路,必要时候测量下 ...

台式的不会修啊。跟笔记本有些不一样啊。。能说说测哪些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式的不会修啊。跟笔记本有些不一样啊。。能说说测哪些条件吗?

论坛有相关时序和学习资料,可以自己搜索。也可以去迅维网校看看http://edu.chinafix.com/course/172

网友:
不触发还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

网友(2017-10-23):
台式的不会修啊。跟笔记本有些不一样啊。。能说说测哪些条件吗?

网友:
查IO条件,IO到绿线断线了吧 估计。

网友:
按开关有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