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C开机不显、大短

楼主(2017-09-17):
电脑型号:V470C
板号:10250-2
故障:触发不显、大短
拆机后看到铁壳上管烧黑了,拆掉后不短路了,下管无短路,清洗后的焊盘:

看这焊盘烧的都头疼,干脆直接飞线吧:

找了一个上管换上,插上电看一下(CPU已取下)电流到0.67左右,还有短路的,摸6131CPU供电芯片烫手,换一个6131芯片后待机电流在0.02左右,上CPU试一下待机,没有多大变化,后来触发一下看看,电流一路跑到0.9左右,此时发现刚才换的上管烫的厉害,一会S极烧掉了。S极对地也不短路呀,怎么能烧掉呢?后来在论坛里查了一下说这种电脑要是上管短路了,很可能CPU也挂了,另外还要把这一路上的IC、上下管、滤波电容都换掉,后来就把这些都换了,把之前烧的上管焊盘重新处理了一下:
还是老老实实的焊上好吧:

CPU也换掉了,找了一个赛扬的换上,看了一下电流到0.9左右就掉电了,在掉电前量了一下,发现这个下管没电:
此上下管受控于PU4405, 查一下PU4405各脚电压,发现只有2脚的PWM的电压不正常,在2V左右,而另两个5911的2脚是0.3V左右,看图后查到这个5911的2脚受控于6131的28脚,找了一个6131换上后上电开机,直接亮屏了,但卡WINDOWS开机界面,进PE也是一样卡进PE的界面,怎么回事,应该好了呀,是不是我这样赛扬的CPU不好了呀,把赛扬的U又装在别的电脑上也不亮,可能是坏了,后来狠狠心拿一个I3的CPU试试,结果直接进系统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到此维修结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上一张看电影试机图:

网友:
铁壳 MOS 我看到就怕。。。

网友:
多上传了一张图,重复的,我删不掉了。

网友A:
好了就好, 这种铁壳的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h、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楼主你这应该属于严重灌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就好, 这种铁壳的最容易坏了。

是的,这种看着也头疼,但也没办法,只能默默的做了。

网友C:
这机器烧上管是通病了,CPU烧挂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上管一般会连控制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烧上管是通病了,CPU烧挂的可能性比较大,换上管一般会连控制芯片一起换掉

是的,所以原机的I5cpu也挂了。也要换的。

网友:
又是铁壳管,看见就烦了,报价还得连CPU价一起报

网友:
高手分析的对 佩服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D:
铁壳的都烧成这样了,手工很好,,不然就连了

网友:
这款笔记本我遇到就头痛,这种铁壳的最容易坏还烧CPU

网友E:
楼主的飞线技术不错,不过这种修过稳定吗 为什么不直接换原装MOS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的都烧成这样了,手工很好,,不然就连了

谢谢,既然接了机器就要尽量去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飞线技术不错,不过这种修过稳定吗 为什么不直接换原装MOS管呢

原装的换过了,只是看焊盘烧成那样,懒得焊上去了,才飞线的,结果还是省不掉要焊到焊盘上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铁壳mos管烧了挺麻烦的,cpu动不动就死了

网友:
铁壳的 mos 这样飞 肯定会热得!

网友:
这机器老返修 而且换的话一般全套换 12个件 费时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