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内置电池问题

楼主(2017-09-17):
        一台联想的超极本s41-70,这种是内置电池,把内置电池连接线拔下来,单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单用电池能正常开机,都一起插上也能正常开机,充电都正常,我想问一下这个情况算正常吗?还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电源适配器好的)

网友:
电源头有问题........................

网友:
新款的 BQ芯片 电路 设计的。。。  比如BQ24780S 之类的

网友:
一起插上能开能充,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
情况不大 查下供电脚 和附加的二极管电感 公共点有电压的话应该好办

网友:
电池装上适配器插上能充电能开机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问题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和苹果类似检测到电池才可以开机的

网友:
这个要看主板的设计了 有些苹果的就是没有电池不能开机  这个机器还没有遇到 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因为可以充电 保护隔离肯定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