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关于植锡问题

楼主(2017-09-17):
植锡一次把所有点植好就是拿下来老是掉一两个点是怎么会事

网友A:
放点焊油就不会跑了呀,轻拿轻放吧

网友:
现模仿。  南后就是多练习........“k

网友:
焊盘清理不干净,刮浆不到位,吹球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点焊油就不会跑了呀,轻拿轻放吧

我怀疑是植锡网问题  我的植锡网是威力

网友:
钢网或者是焊盘没有清理干净吧

网友:
用               阿毛的             钢网

网友:
先把网洗干净 然后最后一步植玩锡的时候用嘴大吹两下 在取 你试试

网友:
新手一次植 A8 一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