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uls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9-17):
今天接到一块板 ,华硕h61-puls不通电 ,是整台机拿过来,像这样的问题 ,不用说,肯定先换电源,换了后还是不行,那就拆机了,拆下来了后,先放电,放电后通电了,我以为捡到狗屎运了,亮机后不显示,过内存后跑98,管不了机 ,也不显示,刷个bios  就好了,附下此机的bios,希望能帮到大家,

华硕 _H61-PLUS 1.01 支持I53470U.zip

网友:
厉害可以 BIOS刷程序刷固件 记得要保存呀 看来是个小问题吗 迎刃而解

网友:
还好不是大故障     放电好的台板不多  一般BIOS都不参于触发

网友:
华硕h61过内存跑98,关不了机,也不显示,刷BIOS就好

网友:
现在的主板很多BIOS程序容易坏,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现在的板子,BIOS动不动就出问题,搞不懂怎么这么爱坏?

网友:
现在机器bios问题还是挺多的 是吧

网友:
像华硕技嘉这类官网有BIOS下载的我都会下个来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感觉有的时候涮BIOS能治百病一样

网友:
一线主板也不过如些了,有些二线的品牌也没这么多问题

网友:
放电好的一般是少见  好多BIOS都不参于触发

网友:
华硕的板子维修资料较少,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我碰到的放电开机的不多不少   见怪不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碰到的放电开机的不多不少   见怪不怪了

放点开机的是不少,开机还卡log不多 ,卡log栓BIOS好的更少,我发这个经验是为大家遇到这点问题好这点怎么弄,这些看似简单   ,如果没有人说,或许有人遇到不一定修的到,这样问题不是针对某些平品牌的板,什么板都有可能会这样。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维修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修好都能来发表出来,让大家都有更有学习的空间。

网友:
放点开机的是不少,开机还卡log不多 ,卡log栓BIOS好的更少,我发这个经验是为大家遇到这点问题好这点怎么弄,这些看似简单   ,如果没有人说,或许有人遇到不一定修的到,这样问题不是针对某些平品牌的板,什么板都有可能会这样。其实我是建议大家维修中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修好都能来发表出来,让大家都有更有学习的空间。

网友B:
NC 找了半天这个BIOS 终于找到了 果断顶

网友(2017-10-17):
引用 网友B:
NC 找了半天这个BIOS 终于找到了 果断顶

有用帮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华硕板子最爱坏822和BIOS了,有时候跑不完代码刷BIOS不行,要换BIOS旁边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