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山寨55寸组装电视机,TP.59S P565 QT563TP一体化主板,LED背光反复亮/灭

楼主(2017-09-17):
如今的山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顾信号干扰以及高压击穿的危险,电源/驱动板也可以二合一了,电源输出2组电源,一组是12V,供屏,降压为5V,3.3V等后给驱动板,另一组是受控的LED背光电压86V,直接从PFC的400V经DC/DC而来.电路也大大简化了.现在的问题是开机几秒后,背光亮一下后黑屏,测量+86V慢慢下降,过了几秒后重复这个过程,此路电源有2个光藕,而且是整块板,不好查询信号的来源.不知哪位朋友有此板的图纸,还望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不行的话就改个通用升压板使用吧,一般可以修改的

网友A:
led灯珠有没有坏的啊?我碰到过一次,个别灯珠不好了,输出电压慢慢变低的,也是个杂牌的组装机子,电源也不是好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珠有没有坏的啊?我碰到过一次,个别灯珠不好了,输出电压慢慢变低的,也是个杂牌的组装机子,电源也 ...

回头我用个假负载代换灯珠再试下.

网友(点评):
灯珠没有坏的的话,你在测测是不是带负载能力不行了,或者是在少量负载情况下试试看。

网友: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LD7536的供电15V正常,LED输出用105欧假负载时,输出电压近140V,用146欧假负载时,输出电压约为80V左右,且不断跳动,听开关变压器有间歇振荡的声音.这个电路找到了一个三洋42CE570D电视机TP.VST69S.P82 机芯技术手册,电路和它比较接近,还望各位朋友帮忙.非常感谢

三洋42CE570D电视机TP.VST69S.P82 机芯技术手册.pdf

网友:
是背光LED有问题!
你拆开检测就能发现,外接测试背光板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