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维修联想b470一枚

楼主(2017-09-17):
纯属灌水 没分了攥点分 不求加分 版主别扣分就成 上主题 联想b470  大短路  拆机直接看cpu供电公共点短路、拆cpu阻止恢复上cpu 铁皮mos管上管一个一个的拆 拆到第二个阻止恢复 搞俩普通小mos   OK看改的还成不上虾皮u待机恢复上虾皮u待机正常开机亮屏 运气好U没挂 这机子修的多都顺手了 小弟没分了求分

网友:
哈哈自己回复一下又是一分

网友:
运起好,你的CPU没有报废。。。。。。。。。。。。。。。。

网友:
公共点短路 保护隔离电路也不行吧  有可能是链接的元器件开路和短路导致的 和虚焊 用万用表量下

网友:
运气太好了   我上次修  这个大短路  集显供电管子穿了  换cpu供电芯片  小八脚芯片  乌龟壳  才好的

网友:
哈哈,我一般也是这样改的,不过现在修这个机器客户都不大愿意修了,这样烧了多半CPU也是要烧,然后还得换CPU成本就高了

网友:
                  小的MOS管不耐艹吧,我一般都整个大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