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BM-E无CPU供电维修,附点位。

楼主(2017-09-17):
上午接到两台同行机器,其中一台华硕A55BM-E rev1.03  不开机 同行说第一个同行没修好,并告诉他桥坏了修不了了。
拆开 简单清理一下 量一下各大供电,发现并无短路,上电触发正常不保护不掉电,按照AMD上电时序,测量发现至cpu无供电。那么先找个点位看看。
测了一下开启信号EN正常3.3v,pvcc vcc等芯片自身工作条件都正常。boot脚电压也有,上管G极无电压。继续查,量了一下芯片的频率设定电阻,160k,很正常。但上电量了一下才0.45v 正常是1.几v 所以肯定是不对的,那既然电阻阻值没问题,是什么导致电压偏低的呢。这时候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频率设定电阻呢,那就是VDDNB桥供电那一相供电的,量了一下 改电阻阻值仅10k 看了一眼点位图标的是127k 那肯定不行啊。找了个100k的电阻换上,cpu供电正常产生,亮机,下图两个红圈就是那俩电阻,下面那个是坏的。维修到此结束,晒晒亮机图吧。

附上点位图,虽然论坛找的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故障帖子,学习了。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  很少见  多数都是变大

网友:
能修A55的个个都是人才啊,可惜今天加分到达上限了

网友A:
运气真好啊,最近遇到好几片RT8876的主板没有CPU供电,开启有了,那两个电阻值量到都是160k,懒得换芯片,只有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真好啊,最近遇到好几片RT8876的主板没有CPU供电,开启有了,那两个电阻值量到都是160k,懒得换芯片, ...

换芯片多简单也什么要懒。。。。

网友:
一般来说 CPU的供电芯片来决定 导致电压过低 偏低 可能是局部短路影响的 电容和场效应管等等

网友:
你们现在修主板多少钱,现在我们在价格低的懒得修。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了,引起不出CPU供电,频率设定脚也会引起无供电

网友:
频率设定电阻出问题,RT88系列电源管理芯片的通病型故障,典型如Intel板的RT8859M。

网友(2017-11-12):
这个不错,收藏了,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擦·,这么厉害,点位图真的这么管用啊!

网友:
wa louzhulihaile   xuedaole xiaobaiyangwang

网友:
电阻变小我也经常见到,经常见到的。不奇怪。。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我又来学习了,东西不错收藏了,以后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