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海尔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17):
修到一个海尔笔记本,一个小八角芯片坏了。短路了。取了不短路了、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我把一脚,八脚,直连可以吗???有试过的朋友没?

网友:
+VH28产生芯片,用来导通保护隔离N管的,不能直连,找芯片代换

网友:
找一样的代换。。。。。。。。。。。。。

网友A:
你这个电压 达不到 N MOS导通 条件的。。 只能换 芯片

网友:
应该是广达的 主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压 达不到 N MOS导通 条件的。。 只能换 芯片

中间接个二极管升压可以不?????

网友:
不行的    这个升压芯片升压到28伏打开隔离管     直连是不行的       买芯片吧

网友B:
这个芯片只能找一样的芯片了,不能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只能找一样的芯片了,不能短接。

搞个二极管升压不行吗??????

网友:
不可以吧  芯片虽然大小一样但是信号很重要  量量看

网友:
问题来  这个芯片应该是产生28V 的 你还找这个芯片吧

网友:
船长发话了  还是听船长的  换芯片吧

网友:
直连应该电压不够高,这是一个升压模块

网友:
这个是升压芯片,起码要升到25V,你这样恐怕不行吧

网友:
            不可以得,1脚19V  8脚输出28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