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27寸 a1419 不抬头最终解决方案保你到退休。。

楼主(2017-09-17):
苹果12年以后出的27寸 a1419一体机都有个通病就是不抬头,,,,修到的朋友都知道换屏轴会好可是换上去的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看下面图片就知道了,配件某宝上有

网友A: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天意wx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好帖子,谢谢分享维修故障帖子。

网友:
了解了。。长见识。虽然修到的不多

网友:
没看懂这啥意思啊

网友:
两年前都修到过了就是拆屏幕的时候心虚 这个屏2k的现在2300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螺丝扭松一点吗?

网友:
呵呵 不抬头  我手里也有一个这样的  某宝买了一个 换上好了。就是比较难换 要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牛逼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螺丝加紧?还是怎么没看太明白。

网友:
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楼主是怎么修的啊

网友:
手上有多少力气,能上这螺丝。。。。。

网友:
               换那个总成还是?

网友:
没看懂,自己DIY打一个螺丝上去吗

网友:
有同感,没看明白,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怎样让它永“抬头”

网友:
苹果电脑修的还是比较少的,多数都是装系统

网友:
哈哈  有一台  我换好之后胶不太好   客户在家里用掉下来了   还好屏没碎

网友:
我看出来了,用螺丝顶起,这是个根治的方法。应该是设计时,弹簧的扭矩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网友:
碰到过一台,我是用垫片解决了,这确实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