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69报警三声 另类故障

楼主(2017-09-17):
机型:苹果A1369
版号:820-3023-A

故障:三声报警
描述:此机初始故障是客人拿来开机三声报警,没有维修的痕迹,看到基地很多人维修三声报警基本都是换内存颗粒和CPU,本人比较懒惰,看到此种情况直接买全新的内存颗粒回来准备换,拆开维修的时候发现不跑码,有时候三声报警,下面就开始维修了。
维修:检测主板供电基本都基本都正常,不稳定说明电路那个地方不稳定,我修机器喜欢直接测量最后一步再维修 苹果有点位和图纸修起来比较方便,打开图纸和点位直接测量PM_MEM_PWRGD正常 ,再测CPU_RESET_L只有0.4V

断开R2115排除被CPU拉低的可能,R2116 1脚可以测到1.05 2脚0.4V电压 ,修到这个时候基本可以判定R116损坏 ,从苹果料板找个差不多的电阻上电直接显示OK,也不会报警了。

本人表达能力不好,基地的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三声报警的时候可以查下主板其他的条件再换内存颗粒。免得浪费时间。

 会员4979722元2022-12-8 12:41
 会员5237002元2022-11-28 19:18
 会员108252元2022-11-13 11:03
 会员6235902元2022-11-9 16:14
 会员2028582元2022-10-9 11:33

网友A:
大家帮加点分好不容易 抽个时间发个帖子

网友:
会修苹果的都是老司机。已加分点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家帮加点分好不容易 抽个时间发个帖子

已加分 这个修的6  直接找到问题信号和相关坏件  修复

网友C:
             这个故障直接被你秒杀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可以从倒序来查故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加分 这个修的6  直接找到问题信号和相关坏件  修复

有时间教教我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直接被你秒杀了,

没有时间慢慢查啊  心浮气躁了

网友:
其实修机就是找故障点,,能找到故障点基本就差不多成功了 。。。你这找点一步到位啊

网友:
苹果的帖子发不多 顶一个  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D:
PM_MEM_PWRGD这个信号的具体含义是?如果测得正常,说明了什么,能说下吗,我是来学习的,CPU_RESET_L不正常又说明了什么啊,能解释下吗?

网友:
楼主经维丰富呀,mac电路比较熟悉

网友:
有空就来看看大家最近修什么机子

网友:
楼主绝对大神来的,修机子这么溜,教几招呗!

网友:
这种故障遇见的还是比较少的,不容易

网友:
想杀通病,有时候不是,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PM_MEM_PWRGD这个信号的具体含义是?如果测得正常,说明了什么,能说下吗,我是来学习的,CPU_RESET_L不正 ...

CPU复位不正常 那你就要查主板 前面的信号啊

网友E:
牛啊  苹果机器我们这里怎么很少呢  基本上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啊  苹果机器我们这里怎么很少呢  基本上没有啊

你在大城市  还是在老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碰到过苹果 检流电阻坏得  这种还没遇到过

昨天还修一台A1369报警和和进系统花瓶

网友:
引用 网友G:
3声报警 cpu复位出问题了呀··········

看机器情况吧 不好说内存和CPU坏了都会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66666666666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