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49

楼主(2017-09-17):
这个机器有时可以触发 有时不能触发 没有啥头绪了 各位有什么好指点的吗 ec的供电复位都有么  但是在插上的时候3V_5V_EN 这个信号一插电 有个3.3 接着就没有了 然后这个信号没有的话 按开关能上电接着就有了  要不就直接没有 那么这个信号在sony的这个电脑里是触发后才有的 对吗  我应该查什么信号  现在没有头绪
头大的是触发好的时候一点问题没有 要么就直接不触发

有修过的朋友麻烦指教一下

网友A:
厉害,赚积分,凑字数,竟然要30个

天意wx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B:
先刷一下 BIOS 吧  现在BIOS 影响 太多了

网友C:
SONY机器CMOS放电
S5_ENABLE很多机器通电出来一下,待机完成后暂时关闭,按下开关后再出来.
如果没出来过,检查S5_ENABLE电路相关,ACIN,BIOS.
这机器有个电容C6003常见不良的,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赚积分,凑字数,竟然要30个

严管板块 回帖遵守版规 不要灌水  灌水情节严重的会扣分禁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SONY机器CMOS放电
S5_ENABLE很多机器通电出来一下,待机完成后暂时关闭,按下开关后再出来.
如果没出来过, ...

大佬,又遇到您了

网友:
这个型号,换新南桥。还有几个型号也是这样的。

网友:
            搞张图纸,看着时序修吧,慢慢来别着急。

网友:
这个机器有参考的原理图,仔细查一下触发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一下 BIOS 吧  现在BIOS 影响 太多了

bios已经刷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