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540p待机偏高求助

楼主(2017-09-17):
HP 2540p  待机偏高 5.8  3.8  线性也是一样  线性开启只有1.2  待机芯片换过几个 阻值正常  断开后级依旧 附上图纸

2540p LA-5251P.pdf

网友A:
待机偏高,是不是应该说一下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查查反馈电阻。。。。。。。。。。

网友:
待机是多少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偏高,是不是应该说一下待机电流多少?

待机3.8  5.8

网友:
待机 3.8   5.8

网友:
能开机能亮机,就是待机偏高

网友:
这个得触摸一下 有可能电容漏电导致的

网友:
待机偏高比较麻烦,查查反馈电阻有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