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l5800l奇葩问题 x555ld不触发或触发后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9-17):
华硕fl5800l奇葩问题  x555ld不触发或触发后不定时掉电
板号:x555ld
原故障:不触发或触发后会掉电,后更换l3533解决
(论坛有通病帖)

以为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结果出现了更奇葩的问题
如GIF

试过很多种办法都不行

最后用这个解决了,一小块布贴在上面,如果有碰到同样的故障可以尝试下

最后X555L这款主板还有一个通病,那就是硬盘接口容易坏,很不巧的是,这台就碰到了。

原本客户急要,就想着飞线的,后来飞的实在太累了,有几处焊盘都掉了,没办法,只有订接口插件,重新焊上,到此,机器才算完全修复。

网友:
温度高,加盖?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了,折腾了各种方法,最后加焊了一下这个芯片就好啦

网友A:
I3533上面贴一块黑胶布吗,怎么楼主下面还还有贴锡纸呢?不理解。

网友:
飞线的话有些麻烦  硬盘接口的线路正常 吗

网友B:
用BGA拆硬盘接口吗
我试过用风枪拆,能下来,上的话,还是BGA好,风枪温度不好控制,

网友C:
L3533是个什么东西  管理什么的  楼主说下

网友D:
l3533  是颗什么芯片啊  坏了会引起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I3533上面贴一块黑胶布吗,怎么楼主下面还还有贴锡纸呢?不理解。

那两张图是原先试过都不行,后来帖了块布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GA拆硬盘接口吗
我试过用风枪拆,能下来,上的话,还是BGA好,风枪温度不好控制,

我是用风枪吹的,也用烙铁加焊了,还是用显微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3533是个什么东西  管理什么的  楼主说下

因为华硕没图纸,这是个电压转换的芯片,之前看论坛里有一个帖子就是说这个的,因为ec待机电压是它转换来的,它坏才会不触发或偶尔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l3533  是颗什么芯片啊  坏了会引起什么故障。?

因为华硕没图纸,这是个电压转换的芯片,之前看论坛里有一个帖子就是说这个的,因为ec待机电压是它转换来的,它坏才会不触发或偶尔触发

网友:
我换好过

网友:
估计还会返修的。

网友:
摸一下 就掉电???????????????????

网友:
我有台机器用几天就没用了  不触发    拆掉电池重新装上就OK了  头大了

网友E:
暂时还没有修道 同类问题 ,一般修到的 都是  晶振坏的比较多  ,其他的问题 还没有 遇见,下次 看到  开机不稳定 触发不稳定的 ,我也找  I3533 这个小芯片  测量下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E:
暂时还没有修道 同类问题 ,一般修到的 都是  晶振坏的比较多  ,其他的问题 还没有 遇见,下次 看到  开机 ...

3533 这个是 二级转换电压  芯片

网友:
这是什么故障啊,居然楼主也不知道 了,用布能用多久啊???

网友:
是不是有磁场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