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出集显供电通病

楼主(2017-09-17):
时间有限,长话短说了

前两天接手一个G480,上电看样子是跑马快要亮机了,N卡,由于机器太多,去论坛找通病,看到集显不出,一量确实如此,什么BIOS,什么芯片坏了,芯片买了5个,从南京发货,回来发现都是打磨过的,坏的。BIOS刷过无果
今天又来G480一台,把芯片对调第一台还是没集显供电,这台是无CPU供电,查芯片条件,发现10脚19V没有,由于该脚位名称不是很常见,修第一台的时候没时间查也注意到,

第二台给第10脚上拉电阻19V,有CPU供电了,第一台去查了第10脚也无供电,一样飞线,正常跑码

淘宝买的工厂BIOS秒亮,但是在公司的电脑上,现在传不了,而且论坛该BIOS很多,好多其实都是好的,就不传了

发帖前浏览了所有G480帖子,发现有一个二修的也是修的这个毛病,原来我看帖的时候没时间所以略过了二修

看到好多这个毛病都没修好的,这个特别说明一下这个是通病

网友:
膜拜一下,目前还没有修到过,有机会实践一下

网友A:
最好说一下板号,G480有仁宝的有纬创的,或截个图,免得别人纬创的照画葫芦拉个19V过去

网友B:
最好是说下具体版号 这个机器有两款板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说下具体版号 这个机器有两款板子的

要知道这么清楚干什么,等你真正碰到不出集显供电了,你就知道是不是应该测量一下10的电压了。难道还不会跟踪一下是不是由19V过来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一下板号,G480有仁宝的有纬创的,或截个图,免得别人纬创的照画葫芦拉个19V过去

要知道这么清楚干什么,等你真正碰到不出集显供电了,你就知道是不是应该测量一下10的电压了。难道还不会跟踪一下是不是由19V过来的吗?

网友D:
上图纸截图更好,因为我们看贴子的时候,有时偷懒,没有去打开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说下具体版号 这个机器有两款板子的

仁宝的,7981P

网友E:
应该是VRMP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知道这么清楚干什么,等你真正碰到不出集显供电了,你就知道是不是应该测量一下10的电压了。难道还不会 ...

好吧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图纸及信号的

网友:
嗯真好分析和很全面具体吗  一般是通病的话 有一定的思路很正确

网友F:
供电都不会查?那看图纸不是白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都不会查?那看图纸不是白看了吗?

怎么看的帖子,看不懂你,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说下具体版号 这个机器有两款板子的

打开图纸一看,能随便拉19V过去的人说明根本不是修电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说一下板号,G480有仁宝的有纬创的,或截个图,免得别人纬创的照画葫芦拉个19V过去

这个信息只是帮助没时间仔细看图的童鞋提供挤点时间,饭都做好了还等着别人喂得这种人饿死活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VRMP这个信号

这位童鞋有心了,没错就是这个,着急的时候不注意看图纸,放大之后不往过拉看不到,因为这个芯片不出集显电压的时候CPU电压是有的,并且电流明显过了内存和显卡,所以着急的时候会忽略这个主要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图纸截图更好,因为我们看贴子的时候,有时偷懒,没有去打开图纸。

哈哈,大不了换一套供电嘛,主要是我上班和自己用的电脑不是同一台,所以晚上发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记住什么就说什么了,主要是指引一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F:
供电都不会查?那看图纸不是白看了吗?

我是说你所说的10脚是供电,如果连这个都没查那就证明不够细心

网友:
嗯   不会吧  网上买的那么多芯片都是坏的吗  太可怕了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通病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1-30):
网上现在卖的其实很多都不靠谱,卖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今天遇见一个G400的到后面就是没有集显供电。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VRMP这个信号

这个脚我测过是有电压的,不过就是44脚上有一个电容一端没有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啊?导致集显没有供电,也就是上管的D极没有电压。求思路(芯片换过,上下MOS管换过)。备注:请讲解一下电容或电阻一端有电压,另一端没有电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VRMP这个信号

不好意思,我说的这个是G400的。看这个图纸好像是一样的。

网友:
要知道这么清楚干什么,等你真正碰到不出集显供电了,你就知道是不是应该测量一下10的电压了。难道还不会跟踪一下是不是由19V过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VRMP这个信号

这图纸上标的清楚明白啊  CPU_B+、、、、、、、还要怎么标出来呢

网友:
以前修到过,后来没修好,现在知道了。谢谢楼主。

网友:
没了主供电还是比较好办的

网友(2022-01-06):
引用 网友G:
这个脚我测过是有电压的,不过就是44脚上有一个电容一端没有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啊?导致集显没有供电,也 ...

自居测不到 需要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