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台乐视X620不开机

楼主(2017-09-17):
拆一台乐视X620不开机,这台手机之前已经被人拆开过,还换过屏幕!
拆掉屏幕总成后的样子

拆机后拆电池

网友A:
乐视手机没修过,前几天修了台乐视电视,一颗电容收了3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乐视手机没修过,前几天修了台乐视电视,一颗电容收了300大洋

还是在城市好收费,我这里连镇都算不上,好多都不愿意多花钱

网友:
乐视的屏  只要壳子有一点点磕伤就很容易把屏幕换坏

网友:
一般遇到这些机器就换板。。。。

网友:
写清详细的拆解技巧流程。

网友:
这看一样就会了不过要小心排线座子,不注意就废了

网友:
只要壳子有一点点磕伤就很容易把屏幕换坏

网友:
这个机器好拆 加热就行了

网友:
这个拆了好几次,,,,先要吹风机或其他加热的对着屏幕加热1-2分钟,,用刀片撬下屏两边,,在撬下面,,等胶软化了,,可以用刀片撬开,再沿着两边用薄片划开,,,拆这个主要是靠手感,胶要吹软化,,如果刀片撬得有点紧就多吹一会,否则屏会撬坏

网友:
这个好拆,加热台放一会,然后刀片从旁边一撬就下来了。

网友:
的很详细,很不错。的很详细,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