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 板号la-b991p不认硬盘

楼主(2017-09-17):
记录下流水账:今收到acer e5 板号la-b991p不认硬盘,刚开始还以为缺少供电,谁知测3V\5V都有,用示波仪测数据线和地址线无波形,认为南桥有问题有可能虚焊,3合1的。不敢做,电脑能开机,用U盘能引导,就是不认硬盘,不死心,刚开始把硬盘口的4个电容全部换了,阻值360左右,接上不行,硬盘能上电,从光驱接口飞线也不行。这台是没光驱的,找个光驱接上,有供电但CMOS不认。查光驱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和硬盘是一样的,都是从南桥过来的。没辙了,(大神们,怎么做,还有哪里出问题,不做主要价格低100多块,)

网友:
硬盘接口数据都正常的话,一般就是出在南桥上面

网友:
CPU 问题多,之前试过加焊好。。但是有风险

网友:
桥和U一起的,对了,你们收费多少。如果万一焊不好,电脑不能加电启动了,就不好和客户交代了,现在都桥和U都集成一起,买个要好几百块。现加上自已的费用,都好几百了,客户还会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