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560se

楼主(2017-09-17):
看电影听音乐没毛病,一玩稍大点的游戏就卡屏,过几秒又好了,如此反复,来时双风扇都不转,加油好了,现在游戏卡,怎么办呢?大师说下

网友:
5系显卡通病 GPU虚焊不用看了 加焊即可

网友A:
拆下散热,把核心开盖,里面硅脂导热性应该是下降了,这是长期散热不良引起后果。

网友:
大神,以前没开过盖,用热*WF词语*就行吗?网上不知有介绍没

网友:
稍微加热了下,又加了金色散热膏,没敢开盖,网上说盖胶太难搞,鲁大师跑分3万9,温度满载最高七十,不高可还不行,比昨天稍好一些,昨天不能跑分

网友:
今天又仔细看了下,背面一个三级管坏了,是KJeY4的贴片二级管,用什么代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散热,把核心开盖,里面硅脂导热性应该是下降了,这是长期散热不良引起后果。

大神,KjeY4坏了,用什么代换,或者我拆DVi边上的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KjeY4坏了,用什么代换,或者我拆DVi边上的行吗?

我都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MOS管,还是说类似三极管样子的双二极管还是单二极管。

网友:
拆了DVi口边的整流三级管,还是没解决

网友:
560SE性能不足造成卡顿吧,560都90度了照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