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瞬间掉电,别把简单的搞复杂了!

楼主(2017-09-17):
前几天修一个联想THINKPAD的,修的什么大概忘了,电流已经像是量机电流了,直接测屏的EDID,有动作,心想看来已经修好了。
可是到亮机电流,持续大概不到2秒就掉电。
我靠,掉电啊,
掉电是真不好修,要查的太多了,没办法,修掉电吧,搞了半天.....
同事聊天说,你接屏看看呗,好,那就外接显示器看看,
开机,显示器亮了,傻眼..
BATT LOW  Error ,然后黑屏.....

网友A:
什么鬼,你用的不是适配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鬼,你用的不是适配器吗

CMOS没接,会这样提示,THINKPAD,没记错的话好像是E431什么的

网友:
                       COMS电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没接,会这样提示,THINKPAD,没记错的话好像是E431什么的

那报错不会是batt low的 ,应该是数字代码报错的

网友:
哈哈  楼主下次要记得接屏幕看看

网友:
既然是屏亮有显示的话问题不大呀  battery low error  报的的是电池电量低吗 错误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啊    这个好像是bios问题

网友:
电池电量低报错,有了这个报错,重点检测电源功率问题,比如保护隔离,电源检测等

网友:
m没有接屏也可以导致掉钱呀

网友:
报错也有喇叭声音呀,你裸板测试的?

网友:
CMOS 电池电量低? AMD 的 货色??、

网友:
遇到过BIOS的问题,有这个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