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修到两个不过内存的,该查了都查了,就是不过内存

楼主(2017-09-17):
内存的SM有动作,
装内存和不装内存,SM波形都一样
内存的供电都正常
总线打值正常
换过内存条
刷过BIOS
DRAMPWROK正常
可是就是不过内存
桥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吧?因为是桥通过SM总线去读内存,对吗?
除了干桥、干CPU,还需要去查哪里呢?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啊。貌似华硕有种诊断卡是走SM总线的,不知道识别内存之前会不会有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啊。貌似华硕有种诊断卡是走SM总线的,不知道识别内存之前会不会有波形。

平台复位都有了,按道理说应该是要去读内存了

网友B:
1.8v二级电压不够也会导致这样跑马不过内存

网友C:
首先要确认一下,是否已经跑码了

网友:
内存复位有没有,楼主的机器是单桥还是双桥的,关系到管理内存的是桥还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1.8v二级电压不够也会导致这样跑马不过内存

锁相环供电吗????? 平台复位都有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认一下,是否已经跑码了

平台复位都有了,,CPU已经动作了,,不就是开始跑马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啊。貌似华硕有种诊断卡是走SM总线的,不知道识别内存之前会不会有波形。

我懂你的意思,,这个SM不一定是内存是吧

网友:
是什么机器,单桥还是双桥,独的,集的。还是单U/加独显的,一无所知,只能叫你换主板

网友:
DRAMPWROK    也许你会说,双桥恐怕没有这个信号。没有人愿意帮你想这个问题

网友:
有的机器问题非常难修不行就换板吧,除非你有时间研究

网友:
pci-exl6通讯不成正常也不会过内存

网友:
内存复位来了没啊?查查看呀?

网友:
条件都满足的话只有干桥和cpu了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吧  有一些机器me不对的话  会导致不跑马

网友:
查看一下 内存总线波形 是否正常。。

网友:
不过内存 头都大了

网友:
基本条件都测了可以刷个bios试试 不行再换桥

网友:
内存基本条件都正常不,供电复位,都正常就干桥吧。

网友:
搞桥和CPU呗

网友:
内存复位  电压是多少?

网友:
估计都没有识别内存好吧,如果能解析一下总线,看看是否是读取内存的地址就好了,如果是读取内存的地址没有发出后续的数据,那可能桥有问题或者CPU

网友:
cpu换了 吗
南桥换了 吗

网友:
你去查条件啊,不过内存 你去查200  202有没有波形 所以你先检查一下

网友:
这种不过内存的的,真的不好处理,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是吖  不过内存的机子最难修了  没啥好的方法

网友:
内存运作时序之ODT、复位等条件,还是要挨个查

网友:
BIOS  总线  供电  桥 U。。。。。。。。

网友:
                                            CPU是板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