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机报错]
苹果手机6S刷机报错4013维修一例

楼主(2017-09-17):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6S ,拿来时开机出数据线恢复模式,先刷机,出现白苹果屏亮一下就灭了,接着报错4013由于电流在60MA左右,怀疑无法加载硬盘引导程序,于是拆硬盘重写底层,装上后刷机还是4013,于是又拆下硬盘打板底阻值,结果发现复位引脚阻值无穷大,于是飞线,装硬盘刷机,还是4013,怀疑硬盘损坏,于是换一块硬盘写底层装上刷机终于OK,原来是硬盘坏了导致不能引导系统。后来网上查资料,6S硬盘损坏太多,应该算是通病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但我的是iPad mini。后来换硬盘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但我的是iPad mini。后来换硬盘好了。

是啊,现在64位硬盘坏的太多了。

网友:
对啊。6S硬盘特容易坏

网友:
可以  我就喜欢看通病遇到就可以秒杀

网友:
很好的经验,老司机修机就是一点都不含糊

网友B:
60AM怎么就判定是硬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AM怎么就判定是硬盘呢?

60MA,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应该加载硬盘的底层自检了,如果自检正常亮屏电流应该过200MA的。

网友:
正好需要,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我就喜欢看通病遇到就可以秒杀但是前提要有手工

网友:
不错不错,通病遇到了,修好就好,牢记通病下次直接报价。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模一样问题 我记得6s是先验证基带于是死命干基带 无果 早知道搞搞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MA,CPU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了,应该加载硬盘的底层自检了,如果自检正常亮屏电流应该过200MA的。

加好友一起交流啊 13960545888 微信

网友(2017-10-22):
---------> 迅维课程随意看,最低只要188<---------

网友:
CPU上盖如果有问题刷机是报错几,还有上盖出问题一般是不是漏电短路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