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主板bios刷了映泰的bios

楼主(2017-09-17):
V星g31m3  v2开机黑屏,主板坏了有一二年了,今天找出来,点了一下,黑屏,主板不够码,摸cpu发热,以前也刷过,刷过论坛上好多bios,都不能启动。今天用V星的jspi脚刷了映泰的bois,亮机了,但启动后第二介面等待时间久,有半分钟,第三介面,主板电压,转速都不显示。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再转几张照片,进系统后都正常,设备驱动都安装的上

网友:
主板能用, 显卡的BIOS 能用吗?

网友:
还是BIOS程序问题吧,再找几个试试看

网友:
再刷几个BIOS试试。估计还是BIOS的事。

网友:
可以上V星官网重新刷个BIOS,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为什么要刷映泰的,不找对应的BIOS。

网友:
通常是不好用的  ~~~~~~~~~~~~~~~~~~~~

网友:
官网的找不到这个型号,字母都有点不一样,下那个好都不知道,看图

网友:
我记得主板的bios不是官网都能下载到的吗??

网友:
看来这两个主板一样····························

网友:
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来分享,维修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