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70按开关没反应 一会儿能开机进系统

楼主(2017-09-17):
g40-70按开关没反应  一会儿能开机进系统  掉电后就不开机了  刷了bios没好

网友:
按开关没反应,会又能进系统是自动上电吗?

网友:
等待佳音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拔掉开关排线,用万用表开机,看能否正常进系统使用。

网友:
先把开关去掉,短接开机脚试试看

网友:
开关去掉 用过镊子  开始试试被 在看看啥问题

网友:
你确定按开关没反应,    用镊子短接看看。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机器条件哪些没有瞒住  去查啊

网友:
不是你BIOS没分离合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