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5VALW短路求解

楼主(2017-09-18):
笔记本主板上电就烧5VALW芯片,但量不出后级有短路。换了N个芯片后断开5VALW给后级供电的节点5VALW正常。在节点处加了个5K的电阻,上电后5VALW正常,但给后级供电的一端只有2.4V,用手也摸不到什么地方发烫。没有可调电源,求大神指点迷津,大概什么原因,该怎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