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这个显示器驱动板接口的六腿的芯片

楼主(2017-09-18):
VGA旁边的那个六腿芯片是管什么用的呢?

网友A:
VGA附近的六脚芯片 有的是行场信号 有的防静电的作用  最好图纸参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这个可以不装,很多问题都出这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这个可以不装,很多问题都出这身上

意思是可以把那个去掉也行吗,去掉不是就没信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GA附近的六脚芯片 有的是行场信号 有的防静电的作用  最好图纸参考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行场信号,关键是找不到图纸呀,能搜索到吗?

网友:
就是个防静电的二极管 ,集成了几个在里面

网友:
那这个可以去掉吗,去掉有影响吗?

网友:
去掉过没有影响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去掉去掉随便找个vga的图纸看下就ok了

网友:
放静电的钳位二极管。应急可以拆掉。

网友:
钳位二极管,防静电作用,一般碰到行场信号阻值偏低,都是去掉解决,但稳妥起见也可以找到料板装上

网友:
无信号基本是这两个坏,去掉即可

网友C:
防静电芯片,作用其实就是保护主芯片的,rgb不正常量一下他,有问题直接拆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静电芯片,作用其实就是保护主芯片的,rgb不正常量一下他,有问题直接拆了就行。

哦 谢谢,   我去掉了,正常了,显示了,原来这个芯片还有这个作用呀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问题解决了 ,去掉就显示正常了。

网友(2018-03-29):
应该可以拆掉吧,最好换上,小心雷击

网友:
楼上说的基本都对 是信号的保护管 类似稳压二极管 有的显示器就是用的单个的稳压二极管  电压波动大 静电都会击穿 一般都是拆掉 这样的话再出问题就是怀芯片了

网友:
里头是用于保护的二极管吧,可以拆掉

网友:
说的对,这个可以不装,很多问题都出这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