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手机主板最细最密电阻电容连锡怎么处理?

楼主(2017-09-18):
如题,小电容小电阻在主板上很密集,不小心弄了一坨锡,越焊越弄不开。风枪+烙铁也用过怎么都拖不掉,加了很多焊油也不行,松香也试过主要是太密了。笔记本还可以弄得开,手机真的是很难搞,各位大神有何手段?麻烦分享一下谢谢。:kuqi:

网友A:
加多点松香,风枪和烙铁就可以搞下来。还是不下的可以扔了你的烙铁。用吸锡带和风枪

网友:
用吸锡线 ,粘一下就可以啦,或者加温后用镊子挑一下。

网友:
搞点助焊剂。烙铁头一点就没了

网友B:
买个好的吸锡绳就可以吸掉!看着貌似是MI3的主板

网友:
找个破板子先练下搬家 然后你这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好的吸锡绳就可以吸掉!看着貌似是MI3的主板

确实是mi3,看到图片下那么大其实我微距拍的,实际上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多点松香,风枪和烙铁就可以搞下来。还是不下的可以扔了你的烙铁。用吸锡带和风枪

我是用微距镜头拍的比较大,实际上很密,你是用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多点松香,风枪和烙铁就可以搞下来。还是不下的可以扔了你的烙铁。用吸锡带和风枪

什么烙铁头?弯头,刀头,马蹄。

网友B:
弯头 尖头的,有条件买个显微镜,没条件的弄个放大镜

网友D:
助焊剂,然后尖头烙铁,一点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弯头 尖头的,有条件买个显微镜,没条件的弄个放大镜

我很想买个放大镜,但不知道哪种更好?适合干这些飞线之类,当然显微镜就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助焊剂,然后尖头烙铁,一点就没了。

我原先就是用这些办法,但是不起作用越整越多。越联越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烙铁头?弯头,刀头,马蹄。

估计你烙铁头不好用,保养好的烙铁头加点松香就可以吸走。太密的,可以用风枪把元件拆下。焊盘搞干净,再装元件

网友:
这机子你还搞CPU,这得多少MM还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先就是用这些办法,但是不起作用越整越多。越联越厉害。

慢慢来吧,手工这事,只能自己摸索。

网友:
用 手术刀  把锡 刮掉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