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一台ASUS K45VD

楼主(2017-09-18):
   型号ASUS K45VD 插电源无待机,怀疑保护隔离,拆机第一眼就看见问题了,有照片大家看看,

网友:
看情况有点像电容器短路造成的,我碰到过CMOS管坏造成不开机的

网友:
秒杀。烧鸡手被烫个泡的有没有

网友:
捡钱的机器,爽啊。。。。。。。

网友:
这个就是给你送钱钱的。

网友:
楼主厉害了。小白来学习了。。。。。。。。。

网友:
看到有个哥们用嘴试烧鸡,6666:aiqian::exin:

网友A:
电容坏  没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坏  没短路吗????????????????

就是短路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触发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够遇到这捡钱的机器

网友:
200大洋到手了

网友:
看见这个电容,就等于送钱的。。。。。。

网友:
电容挂了    一烙铁送它归西    收钱爽歪歪了呗  楼主

网友:
没大短路 说明  保护隔离做的不错呀

网友:
这问题都不知道修几台了,一般都是电容漏电导致短路的。

网友:
很久没修到这种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