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JX用电池不掉电,用电源适配器就掉电

楼主(2017-09-18):
单用电池就不掉电,但是电源适配器一起用就用一会就掉电了,BIOS也刷了,这个一般是什么引起的呢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重点查下两个MOS管,隔离管,ACIN这些。

网友:
适配器和电池供电不一样的地方,除了保护隔离,没别的了

网友:
掉电时有没有跳表?重点保护隔离。

网友:
电池不掉电说明这个机器90%的部分是正常的   查看保护隔离管子  还有充电管

网友:
把电源口进来的第一个N管换了,或者短接第一个N管试试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那块 很有可能是那两个保护隔离管性能不良导致的

网友:
单用适配器正常吗???

网友:
杀 保护隔离 MOS 管 或者芯片  看看

网友:
单用适配器看看保护隔离电路MOS管导通正常不

网友:
怀疑是 供电 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管,充电芯片工作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