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310M不触发维修,及拆机注意

楼主(2017-09-18):
最近修一台HP 5310M的机器,超薄本有点老了。。拆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容易,主要是键盘一时不知道如何取下,。。这款机器拆键盘的时候首先要把背面螺丝都拆了,然后要先撬开键盘侧面,再撬键盘顶部就可以取下来了。。
   待机0.013 不触发,测开关有3.3V电压,测量EC79脚ON/OFFBTN_KBC#有变化,BTN#也有变化,但是没有南桥过来的SB_SLP_S3#信号,怀疑南桥问题了,先加焊看看再说,上BGA机加焊完毕,测试能触发了,但是点不亮。下了个BIOS刷上还是点不亮。。最后换了一个BIOS芯片重新刷了个BIOS,成功点亮。装机OK。
附上图片和亮机BIOS

网友:
经验很需要谢谢,希望多多发一些技术贴

网友:
嗯    你没有去检查南桥的条件呀

网友:
表示我遇到过。。一次  开机 触发 10次8次不亮  后来更换BIOS 芯片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错不错  问题解决  就好

网友:
这样的高手 ,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这个机器 在市面上的不多 拆装估计好多维修人员都能熟练拆了  加分了

网友:
这个南桥很容易坏     这板子开关信号一路进桥一路进ec

网友:
手上刚好有一台,前几天也拆了许久才拆掉。。。我这台是小黑桥坏了

网友:
小黑桥就是容易坏,那些工控板也用这种小黑桥也是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