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

楼主(2017-09-18):
报警 闪灯  谁遇到过吗?版号 WA50SHMB-OD

网友:
没有说清楚报警多少声,可以先考虑把外设都拆了看还报不报警。

网友:
这都是桥挂了吧

网友:
说得有点模糊,亮机闪灯自动关机还是不亮机闪灯自动关机?电流多少?

网友:
报警几声啊  灯伞 的上面情况啊   可能是没有检测到内存吧

网友:
没有说清楚,大家也帮不了你

网友:
机械师这个板通病是桥爱坏3.3短路

网友:
最好说说下具体报警是如何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