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55F55IOPR液晶电视按开机键好多次才能开机成功修复

楼主(2017-09-18):
昨天接到一客户保修一台55寸的康佳液晶电视,开车到客户家里看看究竟,看到的故障现象是按好多次开机键才能正常开机。因为这种开关不是点动式开关,应该不存在开关的问题(我的第一感觉)看图

于是我告诉客户这台电视要带回店里维修,在家维修很不方便,客户爽快答应,我和客户把电视抬到我的车上,然后我就开车到店里并叫徒弟抬下电视放到店里,然后就开始拆机.......几分钟过去机器被顺利的拆开看图

先测量供电把,从300V的整流开始,正常。说明前级供电OK,略过,查看后级150V转接65V供电OK,65V分压式偏执放大电阻已经得到对应的电流并转换成12V的PG到开机芯片等待开机,正常。为什么,都正常,难道说电容充电不足导致无法开机???之前修其他液晶电视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行在网上查查看有没有这样的维修帖子,查了,还真有,都说是供电电容漏电导致这样子,好吧,既然这样,咱就测测电容把,不用数字万用表就用针式万用表,这是我测量电容的以往习惯。好吧万用表直接打到1K档位开始测试,经过细心的测试发现,电容是好的,看来网上的帖子还是不靠谱!

哎,只能慢慢的测试.......既然前级供电没问题,那就查看后续的电压转换,先切断电源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测量对地阻值,当我测量到贴片电容的时候,它的对地阻值无穷大,很明显是开路的现象啊,二话不多果断换,看图

还是先不开机,继续测量,直到把所有的原件测量完,测到最后的时候两个电感(L331/、L332)的对地阻值也是无穷大,呵呵,我笑了,奇葩机器呀,百年才能遇到一台,直接换掉。
仔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这两个电感主要的作用就是储能原件,而贴片电容主要的作用就是起到滤波作用,滤除电磁干扰。因为这两个电感主要把转换过来的电压存储起来为开机电路提供正常的电流,因为这个电流不从在的话开机电路是得不到开机信号和供电正常信号,只要通电它会存储一些电压,电压不够不开机,再按下开机键,还是电压不够,尽管按,按好多次,他会存储的电压到一定的峰值,等电压存储够了,开机电路得到了相应电压和电流,才能正常开机。但只要开启这个原件的意义就没有了(它只是储能,为下次开机做准备,这是经过我的测试和分析得到的结论)
废话不说,安装好开机试试吧。通电,按下开机键,熟悉的声音终于听到了。。。。。。。
关机,再开机,亮机那是必须的!大功告成!给客户装上看图见证!

总结:作为我们这个维修行业,最关键的是清晰的分析思路和判定故障范围,替换法也是必要的,熟悉的电路基础是必备的。希望点赞加分,写帖子不容易,维修更不容易,得到客户的信任不容易。总的三个字:不容易

网友:
写帖子不容易,维修更不容易!!!!赞同!!!1

网友A:
"当我测量到贴片电容的时候,它的对地阻值无穷大,很明显是开路的现象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写帖子不容易,维修更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我测量到贴片电容的时候,它的对地阻值无穷大,很明显是开路的现象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有输入,无输出的意思,你的,明白?

网友:
更搞不懂你这句话和有输入无输出的关系,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