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0-30掉电维修

楼主(2017-09-18):
接修一同行g40-30 板号:nm-a311 同行说亮十来秒就断电,bios已刷过
接上电,测试发现亮5秒左右时风扇狂转,然后就断电。想到温控,一查傻眼了,温控芯片都没装。
的无聊逛逛坛子,有人说没检测到显卡会掉电,直接去测PLT_RST_VGA#,发现0v,那就是没认到显卡了。PLT_RST_VGA#进了显卡,那先查查前面吧!
dv6没装,但rv39装了,追查SYS_PEX_RST_MON#(请教大神这是什么信号)到了这里

测1脚正常,3脚正常,2脚PLT_RST#为0.6v,纳闷PLT_RST#不正常怎么能亮呢?由于之前供电都正常,所以就没查这个信号。继续查PLT_RST#,

这个双mos管由PMC_PLTRST#控制输出PLT_RST#,实测2脚0v,正常为高,搜索下这个信号,没了,直接进了cpu,这咋整呢,难道u挂了,看到有rpc17上拉,管它时序对不对,试下吧,直接拆掉qc15,再测机器,发现风扇不狂转不掉电了,进系统一切正常,附上qc15位置方便大家测量,附上亮机图

附上亮机bios和图纸

网友:
就是这个组合管子坏掉了,现在这个经常坏。

网友A:
LZ,你的这个组合管是原来都没的不·······················

网友:
哈哈,还好CPU 没有报废,报废就没搞头了

网友B:
加分了 这种掉电的故障还是相对不好修的

网友C:
加分了  没有pltrst竟然还能亮 确实很奇怪 好帖子 支持了

网友D:
奇怪怎么没有RLTRST#机器也会亮机,复位都没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这个组合管是原来都没的不·······················

我拆掉的,原来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怎么没有RLTRST#机器也会亮机,复位都没了啊

看图纸PLT_RST#去复位了网卡和无线网卡,还有就是这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分了  没有pltrst竟然还能亮 确实很奇怪 好帖子 支持了

拆掉管子后PLT_RST#恢复3.3v,做了实验用一根线直接把PLT_RST#拉到地,机器依然点亮,不过现象就跟以前一样了,风扇狂转,然后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怎么没有RLTRST#机器也会亮机,复位都没了啊

拆掉管子后PLT_RST#恢复3.3v,做了实验用一根线直接把PLT_RST#拉到地,机器依然点亮,不过现象就跟以前一样了,风扇狂转,然后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了 这种掉电的故障还是相对不好修的

谢谢版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祝发财

网友:
掉电的机子确实有时候不好修!有时候查起来不是三两下就搞定的

网友E:
》厉害,同样遇到,刷三个bios都不亮。。无奈刷回原bios,还是狂转,拜读楼主帖子,直接摘掉QC15正常。
不过我的QC15第二脚PMC_PLTRST#实测是1.7V 无论是装上QC15还是不装都是1.7.
这个PMC_PLTRST#是从CPU  F20引脚发出来的。。。控制复合场馆 产生PLT_RST#的?
那能不能理解成 这个U有通病,只有这一块故障,其他都正常。
然后楼主从外部另辟佳境,人为制造PLT_RST#,因为其他都正常,所以正常了。。。

瞎分析。。求高人解惑。。。

现在装机。。试试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同样遇到,刷三个bios都不亮。。无奈刷回原bios,还是狂转,拜读楼主帖子,直接摘掉QC15正常。
  ...

》所以感觉这个QC15应该是正常的。 我分别测mos管都正常,两个。
  这个机器应该是U有问题 或者线路有问题?

网友:
》已测试,全部正常, 双显卡都可以认到。

网友:
QC15坏了吗 拆掉有无不良反应啊..................

网友:
掉电的机器不好修,是不是QC15A G1对地了

网友:
厉害了  掉电的都不好修 真的是 有时候难道人吖

网友:
幸亏cpu没事。。。。。。。。。。。。。。。。。。。。

网友:
我看着你的维修过程是我一看进cpu就想客户报cpu挂了。。你是直接直连了吗。维修不易,加分加分。

网友:
管子后PLT_RST#恢复3.3v,做了实验用一根线直接把PLT_RST#拉到地,机器依然点亮,不过现象就跟以前一样了,风扇狂转,然后断电

网友:
想不通啊,平台复位不正常,竟然能亮机,拆掉管子后,恢复正常了,是不是这个管子坏掉了,这种管子坏得不少啊,特别是蓝天做的板

网友:
修好顺便共享BIOS,好样的,像你学习

网友:
直接找温控安装上去不行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掉电的机子真的不好修,遇到同样机子同样问题就可以快速解决了。

网友:
楼主和网友分析都很受用,看来又是不一定非得遵循常规路子,学习了,有机会试试

网友:
这个不是很容易坏CPU那款   。。。。。。。。。。。。。。。。

网友:
U 坏了?会不会用一段时间就彻底挂了啦?

网友:
这款机器只修到过大短路的。。。。。。。。。。。

网友:
看有回帖的说1.7V的,那1.7V 也是能正常进系统
?????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    温控和显卡都有问题导致掉电     修温控前30秒掉电        修好温控后大概一分钟掉      在bios屏蔽独显就ok

网友:
是不是这个组合管击穿,导致D极接地,从而pltrst被拉低为0.6v

网友:
战神的好像很多这个管子坏的

网友:
加分了 这种掉电的故障还是相对不好修的 666666

网友:
这样的搞法,机器稳定不撒

网友:
确实这种故障很难搞,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7-10-21):
仁宝代工的联想掉电不多,而且还是复位没有造成的掉电,确实少见!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子啊,这个是不是CPU没坏透才会导致不发出这个信号的,其他功能还很健全呀

网友:
这个是由QC15上拉?下拉也说不过去吧。

网友:
掉电是不好修,技术过硬啊楼主。。。。。。。。。。

网友:
涨姿势了 第一次见双显卡的机器 认不到独显会掉电

网友:
学习了 以后遇到这样的 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网友:
好技术,我最怕就是搞掉电的,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2020-05-29):
很强的 技术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 基础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