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45 触发0.4不显

楼主(2017-09-18):
版号是B291P  来时待机短路 换完EC后触发0.4不显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电压都有 BIOS也刷了几个了 都是一样 这机子是AMD集显单一个CPU的 有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
第一步测各路电压,再按时序进行检修吧

网友:
首先把EC重新焊接一次   然后测试内存槽   最省力的就是直接焊接CPU

网友A:
EC带程序的
0.4不亮,AMD的U坏得多

网友B:
这个可以烤一下CPU试一下,现在新板子很多CPU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肯能是CPU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带程序的
0.4不亮,AMD的U坏得多

EC买的刷好程序的   CPU是EM6010的 不知道容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烤一下CPU试一下,现在新板子很多CPU问题的

烤过了  还是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
我记得这款机器貌似CPU通病来着 估计得换

网友:
AMD的U质量是相当的垃圾啊 000000000000

网友:
AMD 不敢评论。。。不过 BIOS  CPU  加焊都试试

网友:
再刷bios吧   上淘宝上花钱买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烤一下CPU试一下,现在新板子很多CPU问题的

这个电流有换CPU好的,那种A4 5000的那种CPU换好过

网友:
感觉还是和EC有关

网友:
不太确定是不是CPU  这全新CPU要90 不想担风险直接让客户换板子了    跟着图纸一路到GPU_RST#  这里独显也没装所以没有 只有APU_PCIE_RST#有3.3v   PXS_RST#无电压  内存复位无电压   没有示波器  量了几个晶振 发现只有这个48M的无压差也不知道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