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C(H61M-C/SI)REV 1.00维修求助

楼主(2017-09-18):
有四片一样的板子,掉电,拔掉4P不掉电。故障基本锁定在CPU供电这边:

一,CPU供电上管G级 三相对地阻值都是627正常的。
二,强行通电,CPU三相供电都是1.09V正常的。
三,强行通电,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了。正常的
四,刷过确定 100%好用的BIOS 问题老样子。

下面怎办?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有电压偏低或者电压检测不对造成的,应该容易修的!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温控看看!! 最多是小三极管问题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检测仪一下  测测 或者去掉看看掉电吗

网友:
是cpu供电芯片检测

网友A:
大哥没懂什么意思啊。能在具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没懂什么意思啊。能在具体点?

cpu 供电在读取bios后会从1.09v降至0.80v,默认电压进入Svi控制,你的电压没有变化,就查这方面

网友:
不强行上电  是不出CPU供电?   如果供电开启正常了  就要测一下SVID的波形了

网友(点评):
自动掉电 自动重启 掉电之前CPU供电瞬间可以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