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贴片丝印C16KJ

楼主(2017-09-18):
SOYO(梅捷) SY-15G41-L V7.0 主板 VGA接口边上有两个丝印C16KJ的六脚芯片是什么
如图

网友:
信号检测 分析 可以去掉 的信号检测 分析 可以去掉

网友:
这个好像是防静电作用的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用的  拆掉无碍

网友:
ESD芯片,防静电用的,拆掉不影响正常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