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Mac 可以接电源头维修吗?

楼主(2017-09-18):
      如题

目前故障不触发,还有就是问一下拔掉COM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吗?

网友:
有专用的电源头买。

网友:
买个专用电源头吧 自动触发不好说 不一定看BIOS版本

网友: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A:
买钻用接头吧,这钱就别省了。。。。

网友B:
可以买电源线。也可以买转换接头。

网友:
这个没有试过  淘宝拍一个 就可以了 不贵

网友C:
自己改一个也可以的嘛,用那种转接头自己焊上去,电压调好就行

网友D:
X宝 有专门的头卖的 直接买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X宝 有专门的头卖的 直接买来就可以了

          一体机我刚找了一下没看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买钻用接头吧,这钱就别省了。。。。

   不用买专用头了,图片上接的那个电源头就可以做为维修使用,机器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电源线。也可以买转换接头。

       这是一体机得   笔记本是有转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改一个也可以的嘛,用那种转接头自己焊上去,电压调好就行

                          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用买专用头了,图片上接的那个电源头就可以做为维修使用,机器已经修好了

可以发帖说说维修过程和分析

网友:
什么也不说故障,         就修好了的。

网友F:
问问题的时候,特积极,修好了,就不回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题的时候,特积极,修好了,就不回答了~~~~~

这机器就南桥烧了,而且当时没拍照片,没素材就没发帖了

网友:
有专用的电源头买。有的可以自动触发,大部分不会。

网友:
我都是这样修的,没事的,可以的

网友:
我以前没买专用电源头就是接的电源线用的,比起这个,更期待你维修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