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显示器,打印机 ,主机)等电压跳变,是后级还是前级的判断

楼主(2017-09-18):
以显示器电源板维修为例,电源板取样是5V哪一路,我们把可调电源调成5V以下,把可调的正负焊到开关电源5V电容两边(注意极性)
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 黑表笔拉817光耦的3脚,红表笔接光藕的4脚,把可调由5V以下调至6V ,万用表阻值由无穷大变为 几百或几十欧 说明后级正常。
如图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以前在工厂修开关电源这方法用得最多,
但是也不能完全判断后级是正常的(比如变压器输出端断线,比如431电压取样上电阻并联的电容损坏会导致电源重载时纹波系数增大),因为这样检测的是稳压环路是否正常,也仅仅是粗略的检测,

网友:
万用表是不是清理一下,看着磨的好厉害哦,呵呵

网友:
额   表示我不会修电源板   被电了一次之后再也没有修了

网友:
这个方法                      好  ,简单的判断后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