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1不出共公点

楼主(2017-09-18):
待机芯片BQ725所有条件都出来了、就是不出共公点。飞线主板正常亮机。就是不充电。换待机芯片一样。用示波器抓波。共公点19V刚出就瞬间掉电。换PCE8801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X250 一直在响屏不亮。然后换了好几个BIOS也是一样

大哥你在干什么
有问题发求助啊

网友:
下面这个大哥 是在做什么  没分了吗

网友:
是电容漏电造成的吗、还h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最讨厌修华硕笔记本了 经常换了芯片也不行

网友:
嗯厉害 故障短短几分钟都拿下了高手呀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B:
请问楼主,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听说华硕好多款没有公共点都是一个电容问题

网友:
那个电容是充电的滤波电容吗?滤波不良造成的不充电是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要是解释的详细点就更好了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公共点的对地阻值正常吗?

正常的。。。。。。。。。。。。。。。。。

网友:
对,是个台式机那种固态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