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加点漏电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7-09-18):
各位手机单板加电漏电有什么好的维修思路吗?一般你们漏电的机器怎么去查问题。

网友:
你确定是漏电吗,既然漏电估计就有短路,或者电子元器件有老化

网友:
可正常开机,然后漏电这样的怎么查 ,他也是会短路发烫吗?

网友:
漏电多少?有进水吗?要看电流的

网友:
夹电漏电多少吗? 手机可正常开机  就是用电特别快

网友:
楼主你把具体漏电具体说明白行不!!!!!

网友:
漏电几十毫安的 摸不出来 有图纸只有挨着拆了

网友A:
用送松香大法熏 看看那个发热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送松香大法熏 看看那个发热大。。。。。。。。。。。。。。。

手机漏电会发烫的吗?

网友:
分情况  待机漏电还是触发漏电   一般大电流用松香熏 或者用你性感嘴唇去亲吻

网友:
先具体看看漏电多少。然后一般烧机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先具体看看漏电多少。然后一般烧机可以烧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