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故障]
碰到一个有串号无基带的

楼主(2017-09-18):
来了个老熟人,说iphone5昨天好好的,今天说要升级,想不升级手划来一下就关不了机了,黑苹果下边一条线走了3分之一不动。接过机器强行关机再开跳日文,再重启发现有串号没基带。可微信打电话,客户有急事匆匆走了,说等一会再来修。也不清楚是不是卡贴机,若是卡贴坏了会不会引起没基带

网友:
对于苹果还一窍不通,无从下手,暂时还没接触过苹果

网友:
这种机子就不用修了吧 是在练手吗

网友:
是不是点的恢复,恢复一半出问题。又重启的。卡贴坏不会引起无基带的。这个刷机会报错的,不显示。不要刷机

网友(点评):
没点恢复,就是重启进度条很慢,好像是恢复过程

网友A:
会不会是基带供电出问题了,还有可能是虚焊了。这个不叫有串号。

网友(点评):
有IMEI,不是有串号啊,IMEI,不是串号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基带供电出问题了,还有可能是虚焊了。这个不叫有串号。

在手机打电话上输入*#06#看会不会有数字才算有串号

网友:
我曾经遇到一台6也是 这样。最后搬板确定基带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