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精盾K480N-I5-D1大短及自动上电后不能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18):
        神舟精盾K480N,内存贴纸板号A24FG,无图无点,接机通电5A大短,还没拆机就闻到一个烧糊的味道,迅速拆开可以看到,电源口附近正面和反面的保护隔离的两个管子,已经烧糊,镊子一碰就碎掉了,上完绿油处理好,因为MOS管焊盘全烧掉了,老板说可以导线直通过去,于是直接直边到公共点还是大短,接着烧机,CPU风扇背面一个电容短路(后看贴这个应该是通病),干掉这个电容不短了,插电待机0.017然后马上自动触发亮机,进系统测试好后再开发现不触发,不触发的时间19V 3V 5V都正常,必须要取掉CMOS电池才能自动触发,这肯定不行的,找个参考图纸,于是陷入漫长的维修ING,过程就不说了(其间看迅维也有两三个我这样的案例各种换EC 南桥都没好)快要放弃时想想用电池看看能不能触发,结果用电池可以触发,但是进系统后不充电,这样看来就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最后补上第一个MOS管(N管),通过BQ25A跑电路找到第一个MOS管的G级,飞线,第二个MOS直连,再触发就可以了,这个机器以后大家一定要注意了第一个MOS管不可以直接越过,第二个MOS管可以。最后附上修好后我备份的BIOS

网友:
短路已经是神州的一大通病了,上次就这台机器,保护隔离短路焊盘烧点最后补到其他地方飞线解决的

网友(点评):
是的,特别是保护隔离的第二个管子,特爱烧

网友A:
一般保护隔离的两个MOS管最好是遵守原设计修复 避免有其他问题

网友B:
第一个管直通,电源和电池也不能一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管直通,电源和电池也不能一起用

是的,一起用可以上电但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保护隔离的两个MOS管最好是遵守原设计修复 避免有其他问题

是的,这个是想走捷径,没想到最后还是这的问题

网友C:
直接飞过去  充电会短路的

网友:
看看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飞过去  充电会短路的

这个机器不短路,电池和充电器也可以一起用,但是不充电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  能按原电路修好的  最好是按原电路修好

网友:
这些电脑主板做工太垃圾了    很容易短路

网友:
哈哈   可以的    要是我  我就直接先换桥了

网友:
能按原电路修好的  最好是按原电路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