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rev.4.0 自动重启偶尔能点亮

楼主(2017-09-18):
ga-h61m-ds2 rev.4.0 这机器大家在刷bios之前先测一下q24的电压,一端3.3v另一端应该是1.8v。如果不是1.8v说明旁边的LM324有问题,换了就好了。不用刷bios。

如果这个1.8v正常的。你再刷bios。

网友:
324很少坏, 一般是分压问题

网友:
如果有什么东西坏了,刷BIOS也没用吧

网友:
PLL锁相环供电,不过324坏的概率小,基准比对电压的分压电阻倒是常爱坏。

网友:
碰到一个跟你的差不多的,重启几次后会自动恢复备分的BOIS,一段时间又出现同样的故障。现在刷F6版本的一个月还没收返修。

网友:
这个1.8   电压过高的情况  好像是通病了都

网友:
PLL电压不正常,324很少碰到坏的,很多都是分压电阻坏

网友A(2017-11-01):
我的也是4.0      我换了好几个324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4.0      我换了好几个324了也不行

查下分压电阻看看。上面的兄弟有提到

网友:
电压过高的情况  好像是通病了都

支持 反对

网友:
很多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      有些事Q24导通不良!             324坏的少!

网友:
上面说的对,分压电阻坏的多。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修过L332运放1.8V取样分压上下拉电阻坏。

网友:
硬件出问题貌似跟bios没一点点关系吧!迷惑中

网友:
手上有一块1.2板本的!!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各供电也正常,现在就想找个合适的BIOS刷刷,不成再找找其它的!!
没图真痛苦!!

网友(2018-02-18):
10块技嘉H61电压不正常就有9块是分压电阻或者芝麻三极管的问题,你这个算是个例了

网友:
我换遇到过几次分压电阻阻值变小的,都是技嘉板遇到的,技嘉H61问题多多伤不起

网友:
技嘉这种故障真的比较复杂 疑难杂症多

网友:
324很少坏   能修好就行  最起码能有钱转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通病 一定会记得

网友:
这个只能是4.0版本才适用吗,楼主

网友:
技嘉的主板看到就头疼,故障特别多,通病 也特别多

网友:
遇到 技嘉主板,如果没有通病 我基本都不修了

网友:
我有2块主板也是这个毛病 刷BIOS刷好了一块 还有一块刷BIOS 没有效果 等下去测试看看

网友:
刚修了一台也是这样,也是这个电阻坏了。难道是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