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华硕k43sv 电源口烧毁图

楼主(2017-09-18):
华硕k43sv 电源口烧毁图华硕k43sv 电源口烧毁图
华硕

网友:
清理掉 烧毁的地方,或者拒掉,, 飞线到 第一个隔离管

网友:
通病了,修过很多这种情况。飞线就行

网友:
通病了,修过很多这种情况。飞线就行!!!!!

网友:
这个借口做维修的都是常备了吧,太爱坏。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飞线,飞线·························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接个19V过去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个烧的可以,飞线需要粗的 才行

网友:
飞线。。。。。。。短路的板层 剪掉,,,,,,

网友:
通病了 老爱坏,但是也没烧的这么严重

网友:
这个 不难修复!!!!!!!!!!

网友:
不错,这个机器就爱烧那里,很怪,需要重新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