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7-09-18):
如题,用强光还是看不出来,但是有开机声音,有没有大神有捷径,修道过。靠近排线的有一个电感没有电。现在准备下图纸点位,求大神有修道过的指教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升压管挂了。 还修过一个屏幕坏了。

网友:
检查升压 IC 是不是爆头了

网友:
假如升压ic爆头了,为什么不是暗屏,苹果的难道设计的不一样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连接屏的那一端,我遇到几个了

网友:
看看屏供电有电压吗 ,没有 就查供电IC

网友:
修过有IO问题的  虚焊   重做一遍IO就好了

网友:
先查屏供电,屏开启信号 和屏数据线,休眠信号,不好,你再自己研究下,不要上来就问,这样不容易进步,没有自信

网友:
建议更换BIOS u6100看一下,还有背光芯片u7700,故障解决QQ告诉我一下1142501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