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笔记本上电时序

楼主(2017-09-18):
笔记本上电时序
3VPCU待机电压先供给EC,当EC有电压以后,外接的32.768KHZ晶振开始起振,【是3VPCU待机电压正常后,EC发出电压给晶振】,晶振起振后,给EC待机时提供一个时钟,复位是有一个电阻和一个充电电容延迟以后产生复位【LREST】,当EC的待机、时钟、复位满足以后,EC发出CS#片选信号选中BIOS,从BIOS芯片中读取程序,去配置EC中的GPIO(可编程引脚)引脚定义,当EC待机条件满足后,程序的代码也读取出来了,EC就可以正常上电工作了。
    EC上电之前,还有三个信号条件:
     A:EC第一个信号:LIDEC#这个信号是S3的休眠开关检测信号  说明:LIDEC#在正常的情况下,是被上拉的一个信号,如果被强制拉低到一个低电位的话,机器是上不了电的,不能实现通电
B:EC第二个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ACIN)说明:当适配器插入时,在ACIN处也是有一个电压值的,如果此电压值没有起来,EC就认为适配器没有检测到,那么也是上不了电的。
C:EC第三个信号:电池电量低的检测信号(BATLOW说明:如果电池电量低,EC也会停止上电,此脚必须有一个高电平,上拉电压,才正常
            时序步骤:
1NBSWON#:开机触发信号,未按开机键之前,此信号有3VPCU上拉电压,按下电源键,此信号被拉至地,形成低电位有效触发至EC,NBSWON#是一个高—低—高的低电位有效触发信号
2:EC收到有效触发以后,EC就发出一个S5ON高电位信号,S5ON一出来就控制将3VPCU电压转换成3VS5供至南桥:VCCSUS3.33.3V待机),将5VPCU电压转换成5VS5供至南桥的V5REFSUS5V待机),此时南桥有了待机电压
3:(1):EC发出RSMRST#信号(从低到迟续高电位)至南桥中的RSMRST#脚位,其目的是:清零南桥里面的ACPI控制器的逻辑关系  2):EC收到NBSWON#后,延时发出DNBSWON#低电位有效触发至南桥中的PWRBIN#脚位,告知南桥用户已按下电源键
4:当南桥供电、时钟、复位条件满足以后以及收到PWRBIN#有效触发后,依次发出高电平的SLPS3#SLPS4#(或S5#)的信号,SLPS4#更名为:SUSC#SLPS3#更名为:SUSB#SUS电压),将SUSB#转换成MAINONMAINON是用于开启各种MAIN电压或是正电压开启信号,比如:+3V+5V),ECSUSB#信号延时99ms后,发出VRON,用于开启CPUVCORE电压
6:在各路电压产生正常以后,各路电压的PWRGOOD信号经逻辑相与后产生HWPG信号供至ECHWPG给到EC后,EC就发出PWROK至南桥里面的PWROK信号脚位上(PWROK代表所有系统电压都正常)
备注:在广达笔记本中,只要其中任意一个PWRGD没有起来,HWPG就会被拉低, EC检查不到HWPG信号,就会停止发出MAINONSUSON,故障表现为:掉电。
7:其中CPUVCORE电压正常后,MAX8550发出IMVPPWG信号(代表CPU的核心电压电源好信号),此信号去到两路:
一路:此信号发至南桥的VRMPWRGD脚位,告知南桥此时CPU的核心电压已经常  ,另一路:此信号发至北桥的PWROK脚位,作为北桥的重要工作条件
8:当南桥里面的PWROKVRMPWRGD这两个条件满足以后,此两个信号经逻辑相与后产生CPUPWRGD信号供至CPU
9:当南桥发出CPUPWRGD以后,南桥内部经过延时缓冲发出PCIRST#(原始复位)、PLTRST(平台复位),其中PCIRST供给所有PCI设备,PLTRST供给GPUIDE、北桥
10:北桥在供电、时钟、PWROK均满足时以及收到PLTRST后,发出CPURST供至CPU
11:南桥发出INIT#初始化信号至CPU
12CPU开始工作,发出第一个寻址指令信号ADS#
另外备注:CPU条件满足以后,CPU就会发出地址信号,先过北桥,通过DMI总线到南桥,通过LPCEC,通过XBUSBIOS,从BIOS里面读取开机自检信息,然后按照原路再返回,最终先将信息载入到内存,然后CPU再到内存一步一步去读取,对整个系统一个测试,如果测试所有硬件没有问题,那此机器就可以点亮,如果检测有问题就会出现档代码或跑一下就不跑码了

网友A:
这还新啊、、、都老掉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新啊、、、都老掉牙了

啊?我是复制我们老师以前给我存的文档分享的、那我改一下

网友:
可以学习学习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