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3bw显示器起条纹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9-18):
    换了vga线也是一样,是滤波的问题,还是什么呢?

网友:
电源板电容换了试试,不行换块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是屏线了  洗下 或者直接换基本能好

网友:
这是花屏吧,这种故障的原因,屏,屏线,驱动板都有可能,屏线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
屏线擦一下基本都可以修复,如果不行的话换屏线

网友:
屏显    驱动板                                         问题.

网友:
如果是通用驱动板  ,                     没跳好线

网友:
一看就是屏线问题啊,更换屏线试试吧

网友:
屏线一换就好 ,有的屏线洗洗也不行

网友:
像是屏线  你没拆开吧?像是屏线  你没拆开吧?像是屏线  你没拆开吧?

网友:
只有那么几样东西,都换了试试~~

网友:
屏线,驱动板,屏芯片都有可能,如果要是滤波不良不会花的,只会有条纹。

网友:
用刀片或者橡皮擦  搞下屏线接口

网友:
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屏,屏线,驱动板都有可能,屏线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
屏线  可能性大一些    驱动板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