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有SY8286芯片的引脚定义

楼主(2017-09-18):
跪求 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
DELL 5565进水 此芯片发烫,图纸马云也没有卖!
那个大神修道过 知道引脚定义的说说

网友A:
待机芯片??正好修到一台, 我也没有图纸 不过我这个芯片是好的。 这个芯片 有2个啊。。 你说的是5V还是 3V的

网友:
论团 上面 有这个芯片的 原理图,你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正好修到一台, 我也没有图纸 不过我这个芯片是好的。 这个芯片 有2个啊。。 你说的是5V还是 3 ...

5v的 3.3v的正常,5v的有些发烫

网友:
检查 5V 这个 芯片的15脚, 这个 对地二极体。。 短路的话拆掉旁边的小电容了, 几个月修过一台 电容短路了,导致芯片发热。。

网友: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芯片有35v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