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9-18):
接到客户一块技嘉GA-78LMT-S2P主板    测试 问题是  不触发   测试主板开关针上电压来回跳变  看主板发现开关上电压是由 L1085DG所出  测试L1085电压也跳  拆下来测试管子正常   测主板还是短   根据以往的经验 估计是网卡声卡南桥短了  先测试网卡测了好几个电容都正常 正好看到晶振旁还有个电容 一测试 显示短了  拆下测试 确实是他的问题  换了个上电一路快跑亮机  搞定!

网友:
很多技嘉板还爱断线,只要仔细,修复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
看来给网卡提供待机的滤波电容对地漏电,引起的不触发。

网友:
这个电容这么大  接得电压  不是3.3 就是5V吧

网友A:
你是一个一个的量出来的吗,好友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一个一个的量出来的吗,好友耐心啊

大致上 挑拣大个头的电容测试

网友:
还以为速网卡坏呢!!!!!!!!!!

网友:
说说你的检修思路朋友,板为不亮机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2017-10-20):
技嘉的板子BIOS坏的多,还有就是断线,这段路确实很少考虑的,楼主厉害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 ,我这样没耐心的可怎么活,一个板子搞一周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