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J 高温 掉电

楼主(2017-09-18):
如标题,华硕K450J 压力测试  温度很高,两三分钟直接到96度,散热片换过,BIOS 刷过,CPU 温度高  显卡温度不高,CPU是集成的,是板载I7的CPU ,哪位大师修过的

网友:
这种不好说,多查查cpu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最关键是得要点位图和图纸配合啊,不好修

网友:
最关键是得要点位图和图纸配合啊,不好修

天意wx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我记得华硕I7 2代的经常出现高温。另外你看下温度96度时候,用手摸下散热器看看烫不烫,如果正常可能是误报了

网友:
看看散热器热不热啊,兄弟!看看散热器热不热啊,兄弟!看看散热器热不热啊,兄弟!

网友:
估计是板载的CPU坏了把·························

网友:
估计是U的问题 I7的U 你的机器 测试温度高外还有别的异常吗

网友:
是不是CPU虚焊了,掉不掉电?如果不掉电也不能说机器就有问题,笔记本用鲁大师不一定准

网友:
先感觉下热管的温度 温度高那说明还是散热问题 温度低那就是散热片或者CPU 了

网友:
先查散热器的是否漏气 和温控电路

网友(2019-05-02):
你那个  k450j掉电问题怎么解决的,麻烦看到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