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做个移动电源当简易网络工程宝

楼主(2017-09-18):
监控现在网络是主流,近最 没什么事,单位也不忙,准备收拾一下工具,准备以后干网络的了,因为之前干过一回POE 的真是省事,所以就想做个简易的工具,做到比较粗糙,大家对付这看 啊 ,用的是一个被淘汰的路由器 (把自动分配IP 功能屏蔽)和坏掉的电源盒子、淘宝买的15000MA的充电宝电池、充电宝模块、升压模块2个,2个开关、和插孔作为12V输出的(给摄像头供电);手机软件用的是EZNETSCAN(可以收索同段的IP 也可以PING)、和IP CAM VIEW (可以出监控画面的),唯一不足 就是 不能修改 摄像头IP   还没找到合适的软件,另外 我又把我多年不用的笔记本找出来  收拾一下作为备用工具: 买个2G 内存条 ,和电池 (现在电池真便宜了  才80多块钱 ,以前 300多 )。高手路过别喷哦,给点建议就好。

网友A:
我一直在想工程宝有什么意义 ?我从来不用这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在想工程宝有什么意义 ?我从来不用这东西

出了问题,维修的时候首先确定摄像头是好的,这个时候工程宝就排上用场,接上检查摄像头,我做模拟的工程宝就这么用很方便,这种问题我真的遇到过,查了半天,视频线查了是通的,电源出12V了,切换录像机画面,都不行,要知道查了这些费了好大劲,最后搞来一个新头换上发现摄像头坏了,当然还可以调角度,还可以看一下发射模拟电压,是1v一上不都能现实,万用表也可以粗略判断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了问题,维修的时候首先确定摄像头是好的,这个时候工程宝就排上用场,接上检查摄像头,我做模拟的工程 ...

说说我的方法 ,第一摄像头好用一个好的就可以测出来,没必要用这东西,测线路直接用录像机在机房就可以测出来,现在网络的用测线仪也可以测出来,电源我都不测直接换一个就可以出结果,调角度我都用手机,现在都是可以远程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真的没一点意义

网友:
人才,有工程宝修监控很方便的 居然有人不知道是什么东西